关于夹取有最优的方案吗

楼主(2021-04-23):
圆管料件,最上面有凸缘,40多mm长,有20多mm插在盘子里面,10*10的料盘,中心距25mm,外壁直径11mm,最大直径有14mm,内径9mm不到。如果一次夹两排,怎么设计夹爪是最优的方案(自己尝试画了好几种夹法感觉都不太理想,主要是还是因为间距问题)还有如果想一次抓10排可以做到吗?大佬们给一些思路

楼主:
$ K7 a2 l5 I# v: O4 @一种是这种夹条交错夹,这样可以做的厚实,因为一下夹一排,最少需要250mm的长度,但是弊端就是手指气缸要从旁边固定,而且也要交错,要不然会撞,这样就让本来就长的夹条变的更长了! U0 E- p6 X7 s0 {) d

网友:
没图怎么聊

网友:
把你画的结构图贴上来。

楼主:
下面画了一下简易模型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4-23 22:08把你画的结构图贴上来。
下面

楼主:
另一种,不错开,一个气缸撑开夹中间,另一个气缸夹紧夹两边,但是因为气缸比较大,手指真的很难做,这只是示意图,气缸手指的初始距离比中心距还要大,太小的气缸应该带不动吧

网友:
一头堵住的硅胶管伸进去,加压内撑

网友(点评):
这个备选吧,暂时先不考虑,先想下夹爪的

网友:
这种方案是行不通的,如果这样夹的话,就需要将各个手指独立,否则这种过定位的夹法,势必造成有的能夹住,有的夹不住.

网友:
材质?我猜你这玩意儿用电磁铁就好了

网友:
这不跟酒瓶子一样的夹法嘛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4-24 07:50材质?我猜你这玩意儿用电磁铁就好了
材质有玻璃有塑料

楼主:
|风》追逐发表于 04-24 08:49这不跟酒瓶子一样的夹法嘛
主要是中心距有点小,间隙不太够

楼主:
|Lixinwu发表于 04-24 04:54这种方案是行不通的,如果这样夹的话,就需要将各个手指独立,否则这种过定位的夹法,势必造成有的能夹住,有的夹不住.
那怎么才能夹两排呢

网友(点评):
那就要看夹紧后要干什么,如果不是机械加工切削的话,可在夹紧部位增加局部柔性材料,如聚氨酯橡胶.

楼主:
这是详细一点的第一种夹取,可以看到气缸必须错开安装,而且手指条会加长,更加危险

楼主:
这是第二种的详细,手指很薄。而且后面张开还有干涉,还早吧手指加长,感觉也不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才能夹两排呢

垫是硅橡胶应该能夹2排的。弹性合适就可以,需要试验

网友:
做一个长一些的抓手,把他们全部夹起来!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4-25 20:13做一个长一些的抓手,把他们全部夹起来!
如何做,太长的话手指可能会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