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受力问题

楼主(2021-04-23):
有个推力F,推动移动板线向下运动,在移动版的滑槽内,有一个滚轮,滚轮带着连杆

移动板向下运动时,滚轮向两边直线运动,并且连杆也在转动

我想问的是,滚轮受力是如图所示斜向的箭头,还是垂直向上受力?谢谢!

网友:
垂直向上

网友A:
我想推力F对滚轮是垂直向下的力,连杆对滚轮有水平方向的拉力,滚轮受到的合力应该是斜向力。
如果滚轮只受垂直方向的力,它应该只上下移动,不会向两侧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推力F对滚轮是垂直向下的力,连杆对滚轮有水平方向的拉力,滚轮受到的合力应该是斜向力。
如果滚轮只 ...

您是说受斜向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推力F对滚轮是垂直向下的力,连杆对滚轮有水平方向的拉力,滚轮受到的合力应该是斜向力。
如果滚轮只 ...

那推杆也有也应该受斜向力的吧

网友B:
最终合力方向肯定是与运动方向共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终合力方向肯定是与运动方向共线的

有道理

网友:
肯定是向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