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角圆心为什么不标定位尺寸?

楼主(2021-04-24):
圆角圆心为什么不标定位尺寸?

网友:
要看啥地方?

网友:
两侧相切,只需要直径或半径就能完成定义,不需在标圆心定位尺寸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因为默认都是两边相切的。

网友:
制图课没好好学吧

网友:
这个是个逻辑问题。首先你要明白尺寸为啥要定位。定位是否造成成本增加?圆角是用来做什么的?然后你再考虑圆角是否需要定位。

网友:
相切的关系作图可以找到圆心

网友:
初中毕业没?

网友:
直接就可以推算出来,所以没必要标注

网友:
你为什么不上图。

网友:
楼主对于圆角的定义理解不足。如果是有特定的装配要求的圆角位,有必要标注尺寸公差及圆心的位置度公差。

网友:
你也可以标注。

网友:
这个情况不同,标注形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