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下图中,滚珠丝杠副安装固定方式中,有用到推力球轴承吗?谢谢!

楼主(2021-04-24):
大家好!下图中,滚珠丝杠副安装固定方式中,有用到推力球轴承吗?谢谢!

网友:
写错了吧

网友:
好像没有,可参照数控车床的,具体型号忘记了

网友:
有用到 深沟球+推力球

网友A:
|走江湖发表于 04-24 15:05有用到 深沟球+推力球
不要乱讲。图上固定端用的是角接触球,浮动端是深沟球。

网友:
图中没有推力轴承,轴系要不要推力轴承要看具体受力是否承受较大的轴向力。

网友:
不要机械化思维,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如果台车滑动刚性不足,导致螺母非直线移动,那么滚珠丝杆会受到很大的轴向力,而如果用角接触球轴承,当轴向力太大时,会导致阻力急速上升,电机带不动滚珠丝杆。当把角接触球换成推力球加深沟球,马上就活起来了,真人真事经历,你可以说为何不用大一点的电机,,老板不是我,换电机要钱要安装位置。

网友:
有谁把游动端轴承高清放大去看,出现灵异事件了。

网友(点评):
左侧固定端轴承,轴线上下两种画法,可以理解为要么背靠背,要么面对面,右端轴承这种画法有没有明白人给解释解释。

网友:
看不出来有推力轴承

网友:
垂直使用,可以考虑推力球轴承,不过一般角接触就够用了,还径向固定

网友:
是推力球轴承,可承受轴向力,不是推力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乱讲。图上固定端用的是角接触球,浮动端是深沟球。

都有用的 常规操作

网友:
受力方向垂直于底面时,才会用到推力球轴承,你这样水平安,肯定会散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