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泄压阀一起用可行吗

楼主(2021-04-24):
RT

如图,两个3KG的泄压阀在管道下游,那么上游的气体压力如果小于6kg,是不是就不能泄压?

小弟刚接触阀类,不是很理解其中的关系,难以下结论

知道论坛里卧龙凤雏甚多,特来请教一下,

求推荐相关资料文献

如果串联,是不是就达到泄压阀值叠加的效果,请大侠能指点一下

网友:
压力不是在容积中是相同的吗?

网友A:
先说并联,由于管路中压力理论上是处处相等的,所以开启的理论压力还是3kg。但是由于普通阀的制造精度的关系,会出现两个阀交替开启的情况,整体表现为系统呈现规则的压力冲击和脉动。

再说串联,这个要看阀芯的原理,区别对待。假如就是最基本的等压弹簧结构,两个阀的弹簧会(依次)损坏。另外,类似单向阀的结构串联使用,上方的阀保压功能会失效。

网友(点评):
讲解清晰,谈吐文雅!

网友(点评):
弹簧结构的单向阀串联,我司有一产品需用这种结构。疲劳测试后无影响。出货多年也没有影响。

网友:
你图中是两个单向阀并联或串联,这不是泄压阀,名字别乱叫,容易完成误解。溢流阀你可以叫泄压阀。

阀门怎么用?你去把用到的阀门的动作机理和示意图表达的含义弄清楚,才能用好阀门。

单向阀是入口压力达到开启压力时,单向阀进口和出口接通,流体开始流动。当入口压力小于开启压力,单向阀入口和出口截断。这是单个单向阀的动作机理。

网友:
楼主流体不懂电器基础应该有点吧。

网友:
这样也加分吗?最简单的液压原理        压力决定于负载

网友:
三楼正解,加鸡腿!

网友(2022-02-23):
3楼说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并联,由于管路中压力理论上是处处相等的,所以开启的理论压力还是3kg。但是由于普通阀的制造精度的关 ...

难得看见你的观点有问题

网友(点评):
有错才正常啊,再说我现在就是个“骗子”,学名叫“人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