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同位置的推力引发的思考

楼主(2021-04-24):
        如图片所示,导轨为侧面安装,不同间距的气缸安装,推力是否一致呢,不同的间距,到底影响了什么,不考虑实际零件变形,自重等因素。我的理解为:导轨为侧面安装,零件的力矩由导轨承受,剩下的就是零件的重力(忽略滑块自重),那么,对于我们经验而言,越靠近滑块端,就越省力;如果用力矩公式,以滑块的中心点作为支点,已知零件力矩M和重力G,按照公式力矩公式M=F*r,那么长距离L2是否力矩更大呢,那么是不是和我们的实际相反了呢?能否有位大师可以分享一下个人看法!感谢

网友:
见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力臂越长,力矩越大,可这力矩对滑块而言是不利的吧(会成为滑块的阻力)。滑块需要的是竖直向上的推力来带动零件向上移动。

网友:
气缸推力可以分成两个力,一个推动零件的力,一个克服滑块的力。
力臂越长,滑块的摩擦力越大,推动零件的力就会减少。

网友: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力矩的问题,导轨样本有详细的计算

网友:
之前我有弄过,确实可以实现的,力臂越长,推力越大,做好力臂之间的连杆机构就可以了

网友:
注意力矩的方向,这种布置,气缸对滑块的力矩方向和重力对滑块的力矩方向一致,理论上它们的合力矩都由导轨滑块副来平衡,所以,滑块受力不太乐观。。。。。如果气缸放到右边,就完全不一样了。。。。。

网友:
这样布局是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吗

网友:
我搞不懂为啥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
不由的联想到了叉车,气缸1和气缸2输出的推力相同的情况下下,气缸1刚好能升起重物,气缸2完全升不起来

网友:
如果只是为了推动物体,气缸离导轨、物体离导轨肯定都是越近越好,减少导轨承受力矩M,导轨耐用,选型的成本也低;
如果是为了利用杠杆原理来小力驱动大力,那就不能用滑轨,用轴和轴承试试;

网友:
这种工况下,力矩的长短是主要问题。。

网友:
这一堆东西构成一个平面力系,你的老师应该教过你怎么画受力分析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