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CAD图

楼主(2021-04-24):
SW装配体工程图转CAD,用CAD打开后每个零件都是一个块。
请问下,在不用插件情况下SW有没有这种功能?

网友:
他一个件肯定是块啊

网友A:
我觉得不行,这会使sw制图的原则以及以便于工程人员审图有冲突。但是你可以给每个零件选定不同的层,定义不同的颜色。

网友:
有个插件可以  但是其实挺麻烦的  不可以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行,这会使sw制图的原则以及以便于工程人员审图有冲突。但是你可以给每个零件选定不同的层,定义不 ...

4#的方法可行

网友:
转化成CAD每个零件会成为一个块,我怎么没遇到过这样情况?相反的情况是,转化后,所有线条都成为很碎的短节节线。

网友:
sw转cad工程图是短板。还是inventor转CAD工程图比较顺畅。快捷,标注尺寸几乎可以一次把所有尺寸标出来,只需调整下位置就好了。

网友:
这是仅有拆件才能实现的功能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