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层密封如何设计

楼主(2021-04-24):
我想要设计一个多层密封装备,中间由多个相同的极板组成,仅在两侧用端盖进行紧固和密封,端面密封。请问这种设备的密封应该如何设计,每个极板受到螺栓的压力会不会大小不一样

网友A:
类似这样?

网友:
机械手册,有你想要的。

网友:
密封压缩气体还是密封液体?内部有没有压力?

网友:
等高螺丝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这样?

这是什么结构上的,看着蛮有意思

网友:
特瑞堡是专门干密封的公司,包罗万象,可以网上查查样本。

网友:
化工企业管道中,安装玻璃视镜类似

网友(2021-05-28):
可以用膨胀节或者盘根密封替代吗?要实现密封每个极板的两个面加工都会有较高要求,结构越复杂,可靠性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