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滚珠丝杠副中,一端固定一端支撑的安装方式中,步进电机在哪一侧安装?谢谢!

楼主(2021-04-24):
大家好!滚珠丝杠副中,一端固定一端支撑的安装方式中,步进电机在哪一侧安装?在固定端侧安装,还是在支撑端侧安装?谢谢!

网友:
固定一端好点吧,相对固定一端受力好,精度高,电机输出扭矩时丝杠轴的径向跳动就少一些,游动端如果受到了轴向力也不是很好。
要求不高又受结构限制就没办法了

楼主:
步进电机+联轴器+固定端+丝杠+支撑端,这个顺序,对么?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联轴器+固定端+丝杠+支撑端,这个顺序,对么? 谢谢!

应该没问题

网友:
你们都不会看图的么?这固定端显然带了个传动件,你说你电机放哪儿的?还联轴器呢,你这套图显然不是直连的

网友:
毋庸置疑,固定端

网友:
螺母法兰的外侧有精度吗?

网友:
左边齿轮处

网友:
肯定是固定侧啦!

网友:
咦~  有意思   电机在支撑端   有什么问题  还请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2021-07-26):
固定端和支撑端怎么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