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座的底面是否应该加工

楼主(2021-04-25):
老外设计的底座类焊接件经常不加工底面但底面在国内认为是重要的加工基准,是保证加工精确和测量精确必要的。
请问大家认为底座类大焊接件底面是否应该加工?

网友:
如果是配合面是必须要加工的,但是如果是跟水泥基础接触的面可以视情况而定

网友:
我接触的国外图纸底座好像都是要加工的

网友:
根据需要,随机应变,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底座也分上表面和下表面,一般加工上表面(作为装配基准)
下表面有地脚等可调部件,一般不用加工

网友:
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定,如果底面是配合面,有公差和精度要求,那必须加工,如果底面不是配合面,可以不加工,但是要加工上面的配合面,并保证上表面的平面度,平行度,粗糙度等。

网友:
有时貌似好像真没什么用,毕竟调试时,咱很多时候拿垫片垫平的。很多时候形成了习惯,大家都不问为什么,反正加工了总是好的

网友:
本身没必要加工,但作为顶面的加工基准可加工。

网友:
底座一般也分上下两个面,上表面与其他部件接触(如立柱,支座)之类的,一般都加工,下表面(一般相对于地面悬空)或者安装调平地脚的面不加工。

楼主:
明白了,底座一般都有顶面,顶面也挺大的,拿顶面作为加工基准很适合。
机架类的没有底面的平行面或者平行面较小不适合作基准的,还是要加工底面的。

网友:
底面如果直接放在水泥地不用加工,上面要加工的。我们做的8米*1.5米的底座多是这样的

网友:
我可以理解为底座如果不加工,那就是人工调平设备与地面的平行度吗

网友:
底座作为基准面,加工一下固然很好,如果对设备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底面不加工也可以

网友:
最好是龙门CNC加工一刀,自为基准的

楼主:
|Roccaliu发表于 04-25 14:28我可以理解为底座如果不加工,那就是人工调平设备与地面的平行度吗
安装队就是做这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