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们看看这个角怎么加工

楼主(2021-04-25):
现有100毫米长,60毫米宽,16毫米厚的铁板,需要在一个边上铣床加工宽约6毫米的坡口斜角,正反两面都有,请问师傅们怎么铣比较快啊,用什么样的刀啊,现在只有62万能铣床,我想的方法是用平口钳夹着用卧铣上两把45度铣刀盘装在一个刀轴上同时铣出来,不知能不能行,请问大师们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量大的话,做个靠边,刀盘直接飞。

网友:
直接大铣刀飞,最方便直接!

网友:
就一个边的话先下倍尺料,加工完一个边后再切割成多个.

网友:
批量大,作夹铣刀具(双面铣削),加工中受力均匀,加工形位公差非常好。
就是更薄的板子,也能满足要求。

网友:
直接大刀盘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