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ventor文本设置

楼主(2021-04-25):
inventor2020中关于草图绘制时,约束尺寸中的文本大小在哪里设置啊?在样式编辑器中设置没有变化是怎么回事呢?求教各位。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不是在样式编辑器里面设置,实在选项里面常规里的一个标注比例里面设置,一般来讲,标注比例是表示标注尺寸值的比例系数,而不是设置尺寸数字的字高。这是一个坑

网友:
首选项里面设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