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里的 配置 ,我修改其中一个配置的草图,另一个也跟着变了

楼主(2021-04-25):
sw里的 配置 ,我修改其中一个配置的草图,另一个也跟着变了. r, N/ z( C2 o+ [

网友:
你的方式就不对,你想配置之间的草图形状完全不一样,就得为每个配置单独画草图;如果仅仅是修改尺寸,那证明你在修改尺寸时没有为尺寸设置配置

网友:
是谁的就是谁的,是公用的就是公用的,把公用的想据为己有,这是违法的。

网友:
修改尺寸的时候有个选项,改当前配置

网友:
有一说一,有时候形状不一样有可能会出现尺寸反向的问题,这种情况下换个基准标注就好了。不太明白你的点在哪。。。

网友:
肯定是里面有什么地方给关联上了!

楼主:
4#就是正确答案了

网友(2023-09-14):
那如果是特征里的尺寸该如何配置呢

网友:
那如果尺寸是特征中的尺寸呢,比如弯曲特征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