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种弯扭钢柱(箱型柱)的制作工艺

楼主(2021-04-25):
这张图片是利用胎架对钢板进行塑型弯曲,把四个曲面焊接成钢柱,但这柱子截面、跨度都很大,这种做法精确度可能不够高。现在公司要做类似的箱型柱,但它的截面长度20-30公分的样子,但精度要求高些。现在考虑先把钢柱的四个面给焊接好,再用机器先后往两个方向弯曲,最后进行扭曲。各位有懂行的知道这种钢柱加工厂都是怎么制作的吗?用什么机械设备制作,有这方面的制作工艺吗?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A:
没看出来哪里扭了,怎么扭的,看图片这种一般都是焊前下好圆弧拼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哪里扭了,怎么扭的,看图片这种一般都是焊前下好圆弧拼焊的

看图片?你在何处看见的?

楼主:
图片没法上传!
类似国家体育场鸟巢——钢柱往两个方向弯,网上我能找到的资料都是先下好料再在胎架上拼焊,但这种方法对大截面大跨度的构件适合,现在要做一种小截面的弯扭钢柱,能不能先做出直的箱型柱,再用机器进行弯扭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你在何处看见的?

额手机可以看到啊,我截了个屏,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网友:
其实就是折弯,焊接,整形的三大工艺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