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配合孔轴公差等级怎么选

楼主(2021-04-25):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帖,说机械设计孔轴的公差,比如基孔制(轴承)需要设计一个轴过盈配合,这个公差等级怎么设定,还有假设这个材料是铝6061和中碳钢这个塑性变形不同它们的过盈量也不同吧,各位大师你们的设计步骤是怎么样的

网友:
同一公差带中单个零件过盈量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公差等级是看你设备的精度等级来选的,至于不同材质之间的配合关系,情况就复杂了,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网友A:
这个过渡配合的尺寸公差要把握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过渡配合的尺寸公差要把握住呀!

最大和最小过盈量是一什么为准,怎样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