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灵异事件

楼主(2021-04-25):
昨天有个贴子,沉了,可我的疑惑还是没有解开。所以单独发出来请教大家。
有谁把游动端轴承高清放大去看,出现灵异事件了。
左侧固定端轴承,轴线上下两种画法,可以理解为要么背靠背,要么面对面,右端轴承这种画法有没有明白人给解释解释。

网友:
丝杆太长,支撑一下。有啥问题?那角接触的应该是画错了

网友A:
右端轴承计算时不承受轴向载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端轴承计算时不承受轴向载荷

那为什么右端要用一个角接触球轴承,而且昨天我在手机上看图片,右端轴承轴线上下还不是对称的,今天电脑上看,轴线上下对称了,但仍然是个角接触球轴承。

楼主:
唉,老眼昏花,轴线上下不对称的的问题不说了,是我看错了。但右端用角接触我还是没想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右端要用一个角接触球轴承,而且昨天我在手机上看图片,右端轴承轴线上下还不是对称的,今天电脑 ...

丝杆座有BK、BF其中BF起到径向支撑,用深沟球是会有一点轴向力吧,丝杆会塑性变形,装配过盈的量也是有考虑的,

网友(点评):
也和负载有关,不过一般是整套买的,只是选型就不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座有BK、BF其中BF起到径向支撑,用深沟球是会有一点轴向力吧,丝杆会塑性变形,装配过盈的量也是有考 ...

如图所示,右端的角接触轴承,在轴伸长的时候,内圈轴向推动外圈向右,那么如果轴缩短的时候,轴承内圈随轴端向左,外圈就没人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右端的角接触轴承,在轴伸长的时候,内圈轴向推动外圈向右,那么如果轴缩短的时候,轴承内圈随 ...

轴承里的钢珠是间隙配,应该是没问题的,用深沟球估计是考虑到丝杆最大轴向负载。不是所有微观变化都用宏观方式考虑,就像螺丝预紧力够了就是防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里的钢珠是间隙配,应该是没问题的,用深沟球估计是考虑到丝杆最大轴向负载。不是所有微观变化都用宏 ...

谢谢你的解答,我再想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我再想想。

楼主你觉得有几种可能,分享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觉得有几种可能,分享下呗

我理解就是“不在乎”,2米长丝杠温度变化5度,伸缩量也就十几丝,反正是游动端,在要求不是很高的地方,怎么搞都成,用深沟球用角接触都没什么问题。另一种“不在乎”是这图片是从某个样本上扣下来的,做样本时示个意而已,不能深究的。设计的时候还得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去斟酌。
自己是杂牌军,野路子,最近喜欢泡在论坛里,是想改改自己这胡搞一气的江湖气,期待自己向正规军迈进。

网友:
肯定是画错了,画图的偷懒,直接左边移了一个

网友(点评):
画图的最懂画图的,哈哈哈

网友:
没明白,不应该是固定端角接触轴承DF,支撑端深沟球轴承吗?

网友:
非技术人士来说几句:这是个典型配置,角接触DB(固定端)+深沟球(自由端)。但是这个一般应用于要求不是很高的场合。如果后端也是角接触,那也应该是配对轴承(DB\DF)。一般来说,DB配置轴承的刚性比DF的要好,但是DF配置可以弥补修正前后轴承安装孔加工的同轴度误差,从宏观看,DF配置的角接触和双列调心球轴承相似。如果整轴的轴承刚性不够,可以适当增加轴承的数量来解决,一般以TBT(3联)或者QBC(4联)来解决。另外,DB/DF配置的丝杠轴承,预紧值一般都为中预载或者重预载。

网友:
画错了,技术手册的编辑是临时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右端要用一个角接触球轴承,而且昨天我在手机上看图片,右端轴承轴线上下还不是对称的,今天电脑 ...

你眼花了

网友(点评):
确实是眼花了,而且眼花的原因也找到了,说出来太丢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理解就是“不在乎”,2米长丝杠温度变化5度,伸缩量也就十几丝,反正是游动端,在要求不是很高的地方, ...

我理解错了,不能用结果去推力过程,选型还是按计算来,什么型号够用就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错了,不能用结果去推力过程,选型还是按计算来,什么型号够用就什么型号。

是的,这是正道。

网友(2022-03-26):
线性模组结构  右端深沟球轴承  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