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机械大神,问个问题

楼主(2021-04-25):
现在有没有那种我推动的1米升高2米的升降平台,要求水平度好一点了

网友A:
有,同步升降器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同步升降器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谢谢,但是这个好像是丝杆1:1升降的吧,

网友(点评):
嗯,所以时间要求也是自己需要考量的。

网友B:
你要做什么用?机构多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做什么用?机构多种

就是想做一个升降平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做一个升降平台,

具体也不知道你做啥,你看下垃圾车的升降原理,就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
就是哪种小垃圾车,把桶升到顶那种。

网友:
液压升降平台

网友C:
有那叉式升降台,直接买回来用最方便!

网友:
电动推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那叉式升降台,直接买回来用最方便!

剪叉式的水平性不是很好,要求精度太高的话,成本很高,问了很多家给出的价格都是3万 左右,速度还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滑轮?

滑轮怎么实现?动滑轮吗

网友E:
知道用途,才好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知道用途,才好选择

emm,简单来说就是,我需要一个升降平台把物料以3mm/s的速度向上升起,最高升到1200mm,平台的原始高度尽量是越低越好,还有这个平台的水平性要好,考虑过剪叉式的但是由于淘宝给的报价高得离谱(3万左右)并且水平度和速度都不好i控制

网友:
不说使用环境,那就上面网友说的钢丝绳,滑轮,卷扬机,简单可靠便宜,平台起始位置可以贴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