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计算

楼主(2021-04-25):
现在有个圆盘直径500,圆盘上有2个工位,靠电机转动圆盘,总负载110kg,动作有点像分割器,工装上没有任何外力施加,旋转轴轴上有2个角接触轴承 ,我想知道轴承怎么确定大小,

网友A:
单纯承重的话,小区的健身器就满足要求了

网友(点评):
哈哈 扭腰那个吗?我天天去扭屁股 外径差不多120左右

网友B:
一般情况下角接触有好几种倾斜角,其额定载荷是指径向分量,你这种计算的话,选定角接触式轴承的额定载荷(最好用静额定载荷)乘以倾斜角的正切值得到的数值 大于 你的负载(最好配下安全系数),只是给你参考参考。PS:  这个地方你用推力轴承更为合适,多看设计手册!

网友:
用个回转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承重的话,小区的健身器就满足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角接触有好几种倾斜角,其额定载荷是指径向分量,你这种计算的话,选定角接触式轴承的额定载荷(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纯承重的话,小区的健身器就满足要求了

看似玩笑,实则方法很实用。

网友:
轴承大差不差,八九不离十就行,但是你这电机到主轴的传动比有点小啊,我喜欢大的。速比大一倍,电机控制力呈平方几何增长。

网友:
更具的描述我看你这里可以直接按单个轴承的轴向载荷选,希望稳定性好可以稍微选大一号的。

网友C:
楼主是想自己做转台?这个比较难了!

网友D:
转速快一点都刹不住,定位精度堪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速快一点都刹不住,定位精度堪忧啊!

有什么建议么,两工位交替时间我给他2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想自己做转台?这个比较难了!

是的呢,以前方案是用个分割器,但是老板可可能觉得贵,有思路么

网友E:
这种转台,推力轴承是不是好些

网友:
像这种使用场合根本不要计算 看着差不多就行了 受力很小

网友F:
您好,你设计的结构是 伺服电机轴径上安装齿轮,然后带动圆盘上的轴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建议么,两工位交替时间我给他2S

一个工位多少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转台,推力轴承是不是好些

是的换成推力轴承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好,你设计的结构是 伺服电机轴径上安装齿轮,然后带动圆盘上的轴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工位多少工件?

就一个零件,一个工位的停留时间预计有十几秒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角接触有好几种倾斜角,其额定载荷是指径向分量,你这种计算的话,选定角接触式轴承的额定载荷( ...

这图上受力是径向还是轴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一个零件,一个工位的停留时间预计有十几秒

加下Vleyfa0635   也在研究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图上受力是径向还是轴向?

主要是轴向的,径向受力也有但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转台,推力轴承是不是好些

径向方向也会收到少许力,用推力轴承可以吗

网友:
lz的老板想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转速快一点都刹不住,定位精度堪忧啊!

2S,搞曲线加减速。

lz好像没研究惯量匹配,伺服电机的参数不明

楼主:
是的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径向方向也会收到少许力,用推力轴承可以吗

有一种角接触式推力轴承,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网友:
轴承受力看上面110Kg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