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陶瓷管和金属管无间隙配合

楼主(2021-04-25):
这是氮化硅外管,长度870,外径28,内径16  -0 +0.25
现在需要在内部加一根金属管,长度700mm,距离开口端100mm。
金属管与氮化硅管的内壁不能有空隙,这很难实现。
氮化硅管已经到了,700mm外径16mm厚度1mm不锈钢管可以插入,但是有微小间隙,请问可以用14mm高压油管插入不锈钢管,加压扩径吗?我的想法是金属管插入陶瓷管装配到位,直接加高压扩径。

担心1mm不锈钢管太厚,外径16mm 厚度0.25mm不锈钢管已经采购。
如果扩径压力不够,打算采购16mm薄壁紫铜管,镀镍,然后扩径。
请高手指教,有什么合适的工艺,完成陶瓷馆与金属管之间的无间隙装配?
感谢!

楼主:
镀镍目的是防止铜管高温氧化,最高工作温度450℃

网友A:
扩管达不到紧密结合的要求,要用爆炸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管达不到紧密结合的要求,要用爆炸法

感谢大佬指导!
请问有承接的公司吗?这个自己肯定做不了。

网友B:
氮化硅管比较脆吧,要做到没间隙可能有点困难.不妨考虑用耐高温导热性好的粉末填充.如石墨粉之类.

网友C:
冷装呢?把不锈钢管外径放大一点,然后放冰箱里冻,然后拿出来插进去。不知道可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氮化硅管比较脆吧,要做到没间隙可能有点困难.不妨考虑用耐高温导热性好的粉末填充.如石墨粉之类.

感谢大神恢复!石墨粉会粘到两端无金属管部分,形成导电区。这个不允许。

cmx
要求绝缘可用氧化镁填充,最好还是找陶瓷厂家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粘接。

感谢大神回复!
工作温度450℃的粘接剂,基本没有很强的粘接性能。另外,粘接剂不能沾染无金属管区域,除非粘接剂在450℃依然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装呢?把不锈钢管外径放大一点,然后放冰箱里冻,然后拿出来插进去。不知道可不可行。

感谢大神!
那需要16.25mm金属管,小批量购买估计困难。
如果是不锈钢管的话,冷到-273℃,只能收缩43微米左右,收缩量不足。

网友:
环缝灌铁水。

网友(点评):
感谢! 灌铁水符合技术要求,但这个操作很难。

网友:
700长的薄壁铜管公差不好控制,只能是小管往里插,间隙填充氧化镁,上部空间如果没有用,做个工装管灌封耐高温的灌封胶,500度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大神指教! 查了很多胶,没有高温绝缘指标,不敢用。 技术要求氮化硅和金属管最好无间隙。填充间隙的话,只能是导电材料或恒定介电常数材料。 氧化镁难密实,易吸潮,导致介电常数不稳,不能用。

网友E:
做个扩张工具在内部扩一下

网友(点评):
感谢指导! 我也是想内部插入橡胶材质的高压管,加高压膨胀,直接扩大金属管的管径

网友(点评):
是否要搞成定径的逐渐实验扩多少合适。

网友:
内部滚压试试,看能不能滚大,已有的经验是越滚反而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个扩张工具在内部扩一下

赞同这个想法

网友:
这种无间隙配合需要用到陶瓷和金属的封接技术,碳化硅和不锈钢管之间需要用两者都能浸润的中间金属镀层来保证焊接强度和热膨胀稳定性。技术操作很复杂

网友(点评):
感谢大神指导! 您的指导非常专业,难度确实很高。 如果能做中间镀层的话,直接度镍是最好的,金属管可以省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钎焊。

氮化硅和金属无法焊接。

网友:
留间隙,然后金属管外侧镀铬。具体行不行我也不知道,凭想象胡扯的

网友:
这个有点经验,你把金属冷冻后插入陶瓷管,特别注意,过盈量需要反复试,否则陶瓷管就裂了。

网友(2023-03-04):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指教。
目前还没有找到完美的方法。
现在生产是购买外径16mm左右的不锈钢管,还需要从不同厂 ...
要是真的想在这个点上的能力精益求精或者提高。我觉得你可以尝试这些事情:
 K% Y, d1)不要过高期望,你这个本来应该就不是会弯曲贴合。
2)先要做一些基础的理论计算,看看内径外径的过盈啊屈服什么的,对基础有一定的理解(不一定有帮助,但是一应该做),例如10um的过盈,那么内管变多少,外管变的多少。这个不能,有理想管道的标准计算。----但是要注意,你的一端是封闭的,这个可能带来比较大的影响,而且不是标准件估算不了他的影响有多大,只能你拍脑袋。* ^ F& A) N/ ~, T
没算过可以网上搜,或者找机械设计的国外的书,国内的书一般没这个点,但是国外的基本都有。算通了你会接触压力多大,插入力多会有些概念(注,真实的插入力影响因素很多,不只是摩擦系数,还有接触面不是理想接触,你的内管是否屈服等等)。
3)你可以通过仿真模拟一下,看看接触的分布,应变的分布,插入力的分布,U端的影响等等,心里大致有个数。

我们的教学系统其实就是上面这样做机械设计的,德国人的东西比我们好,本质在我看来也就是这些关键的东西的不断前行。。大飞机啊,发动机啊,正在核心的东西其实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最好的理解,和一代又一代的不断推进和验证。。代价非常非常大,现实中我们就是躲在后面抄袭就好了,然后底价把他们扫地出门。哈哈。
 R
纸上谈兵不解决问题,但是没理论和专业的设计,靠着经验和抄袭也是有难度的。。。这个接触应该就是非常非常难,小东西死抠就要被其他人其他国家更好不比核蛋简单的。感觉你的要求和方案本身可能就不大靠谱,这个靠机械力他就是可能很不平而且很难控制细节的。
班门弄斧了。

网友:
氮化硅管比较脆吧!
为个么要加这外内管?
不知道你的目的,达到目的,可以有很多方法,这条路不行,再换一条!

网友G(2023-04-23):
可以用一段短的45号钢拼接吗?45号钢用液氮冰冻,压缩率好像有16%,况且短的45号钢管可以加工好公差,然后不锈钢管在下面,拼接45号钢管在上面,两个焊接在一起再冰冻,但是有个风险就是接口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一段短的45号钢拼接吗?45号钢用液氮冰冻,压缩率好像有16%,况且短的45号钢管可以加工好公差,然后 ...

感谢指教。
目前就是买了不同外径的不锈钢管,插进去,尽量贴紧,肯定有间隙,只是基本能用。
液氮方案应该可行,如果产量再扩大,准备用液氮冷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教。
目前就是买了不同外径的不锈钢管,插进去,尽量贴紧,肯定有间隙,只是基本能用。
液氮方案 ...

可惜的是不锈钢管的冷却收缩率不高,建议考虑一下其他材料。

网友:
间隙用螺纹补偿能满足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