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在这个位置剖切会生成无效的实体,请选择一个不同的剖切平面位置。为何?

楼主(2021-04-25):
大家好!solidworks中,剖切平面,看三维模型的剖面图时,提示:“在这个位置剖切会生成无效的实体,请选择一个不同的剖切平面位置。”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某个零件的模型不是有效实体 已经提示你了啊

网友:
我遇到过,重新打开就行了

楼主:
黑色的那2个轴承座都是从怡合达3D数据库里倒入进来的。

网友:
3D数据库里倒入进来的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刚好产生了厚度为零的位置。

网友:
导过来的有些模型就已经是曲面了,很容易产生这种,或则你给缝合了,或则自己建实体模型

网友(2023-10-30):
SW的bug,让开一丝即0.01mm即可

网友:
应该是跟某个零件的临界面相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