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3米的丝杠,可以用来做进给运动吗?谢谢!

楼主(2021-04-25):
大家好!下图中,丝杠的长度为3米,丝杠的导程是5mm,丝杠轴径选为40mm,丝杠的转速600r/min,丝杠上的螺母载重20kg,可以实现吗?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
不是,螺母上加工作台,丝杠两端有上银滑轨,滑轨承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螺母上加工作台,丝杠两端有上银滑轨,滑轨承重。

按你这结构三米小意思。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丝杠直径是多少,丝杠有长径比不能超过一定的数,可详细咨询专业丝杠厂家。

网友A:
转速恒定还是最高600r/min?定位精度要求多少?
如果是高速运动,精度要求不高,就用齿轮齿条或者同步带代替,3m的丝杠长度很长,制造成本肯定不少,40公称直径对于3m来说,也容易变形

网友:
3米的丝杠无外乎跟普通一样,主要要保证整个行程丝杠螺母不别劲就没啥问题,保证不别劲要保证两个方面的精度:1.整个行程滑轨的精度:平面度和平行度。2.丝杠相对于滑轨的位置度。在结构或者空间上,如果这两个方面有任何一项不能保证,就不要用这么长的丝杠,会经常性的损坏,这一点亲身经历。损坏方式一般有两种:1.丝杠的固定端断裂。2.丝杠螺母损坏。

网友:
转速高丝杆细要是不用螺母背紧,丝杆会甩,尤其是用导杆导向,用直线导轨会好一些

网友B:
行程3米通常情况下不建议用丝杆传动,如果精度不是特别高,建议用齿条齿条或同步带模组,一般模组厂家有模型可以直接安装到设备上不用自己去画3D,节省设计时间装配起来也方便。    如果精度高一定要用丝杆的话,丝杆的长径比为4-6比,也就是说丝杆直径是40的话,40*60=2400   丝杆长度建议在2.4米以内,长度超过了丝杆会甩动,影响精度。当然这个和安装精度也有很大关系。   具体看楼主怎么衡量吧

网友(点评):
机构来凑 标准丝杆模组 一般不超过2米 但是3米的也有厂商做 不过滑块两端会串有副滑块 用来除振 不然丝杆会抖动

网友(点评):
看转速,要计算的,转速超过丝杆的极限转速就容易震,否则就不会

网友:
也长也容易卡顿。

网友:
不建议丝杆,一定要用,建议直径再大一个号

网友:
可以,长径比没有超1: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恒定还是最高600r/min?定位精度要求多少?
如果是高速运动,精度要求不高,就用齿轮齿条或者同步带代 ...

没有精度要求,精度1-2mm。

网友:
  算下拉杆稳定性就可以了.算出轴向力,就可以了。

网友:
精度要求小一点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同步带的嘛,

网友:
丝杆导程5mm,电机600转/分钟,你负载在20KG,而且精度没啥要求,建议是改导程到一些的,比如20mm导程或者40mm导程,这样丝杆中间部分的震动会好很多,毕竟走同样的距离电机转的圈速少了。

网友:
3m这么长,有这么长的丝杆吗,还不如用同步带来的划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精度要求,精度1-2mm。

那还是同步带传动吧,3m丝杠精度一般价钱搞不清楚多少万能搞定,同步带加两带轮一千左右也能搞定,精度也不会很差的,坏了就换
这个行程,齿条也价钱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同步带传动吧,3m丝杠精度一般价钱搞不清楚多少万能搞定,同步带加两带轮一千左右也能搞定,精度也 ...

链条加链轮也可以。

网友:
因为丝杠太长,要注意在使用过程中增加防抖动的支持块。

网友:
丝杠振动,压杆会不会失稳

网友:
同步带传动可以达到这个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行程3米通常情况下不建议用丝杆传动,如果精度不是特别高,建议用齿条齿条或同步带模组,一般模组厂家有模 ...

看转速,要计算的,转速超过丝杆的极限转速就容易震,否则就不会

网友:
你是瞎比还是脑残

网友:
丝杆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个长径比参数啊,要小于等于60,你这个长径比都到75了,转速还那么高会不会跳动的太厉害,一般长径比取50左右

网友:
各位大牛说的很全面了,还有一点需要注意,一般丝杠的实际长度要大于负载的行程很多,因为丝杠这种细长杆会产生弯曲挠度,螺母在丝杠中间部分运动时,一般能够克服挠度,正常运动,但如果螺母的行程端点距离丝杠左右支撑点很近的话,往往克服不了弯曲挠度,从而造成卡顿,久而久之就会造成设备损坏,所以你这个3米的丝杠设计长度也要考虑到这一点,像你这个精度的话我也是建议没必要使用丝杠传动,同步带传动的精度完全能够达到要求。

网友:
可以 极限转速800转 不过你这个用丝杆不是有点浪费了

网友C:
这个精度要求,弧形齿同步带应该是合适的选择
600r/min = 600/60 x 5 = 50mm/s的线性速度,不是很快

网友:
改用直线电机~

网友:
建议使用皮带加线轨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行程3米通常情况下不建议用丝杆传动,如果精度不是特别高,建议用齿条齿条或同步带模组,一般模组厂家有模 ...

40的丝杆最长做过3.6米的,丝杆两端固定就了,但是对装配调试要求高,不是必要,优先考虑齿条和同步带

网友:
引用 网友D:
40的丝杆最长做过3.6米的,丝杆两端固定就了,但是对装配调试要求高,不是必要,优先考虑齿条和同步带

回复错人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精度要求,弧形齿同步带应该是合适的选择
600r/min = 600/60 x 5 = 50mm/s的线性速度,不是很快

是的,打磨机械设备用,丝杠螺母的移动速度太快,打磨效果不好。

网友:
用直线电机传动吧 简单没有那么复杂又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40的丝杆最长做过3.6米的,丝杆两端固定就了,但是对装配调试要求高,不是必要,优先考虑齿条和同步带

网友:
太长了
最少1万.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