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备流程节拍的仿真方法或工具

楼主(2021-04-25):
最近被设备流程节拍搞得有点头大,我们现在做设备流程节拍的计算是用Excel表格涂色方式来手动计算的,遇到设备动作复杂一点的,各个动作还有逻辑前后关系,就比较费时间,中间出点错误,都要重新来过,费时间费脑还费眼睛。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或工具可以完成这项工作。

网友:
技术从来就不是件轻松活儿,没有哪台电脑可以自动替你写套全新的动作流程的

网友A:
如果时间想精确到0.1s的,建议可以用CAD画格子来,excel表格,估计用个0.5s的精度就差不多了,一复杂,这个格子有个变长,也不方便看。

网友:
我们也是用CAD画时序图。

网友:
个人还是喜欢直接用图形表示

网友:
有种运动仿真工程师,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时间想精确到0.1s的,建议可以用CAD画格子来,excel表格,估计用个0.5s的精度就差不多了,一复杂,这个 ...

谢谢,下次我也用CAD来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采用表格来计算验证,高大上的就用软件仿真,导出模型后,再计时!

楼主:
回头试试Solid Works的运动仿真,看看能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