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缸活塞杆受到的冲击力

楼主(2021-04-25):
问题描述:一个比如缸径100行程200的油缸竖直放置固定,下方进油管长10米,耐压20MPa。油缸处于12Mpa伸长状态。进油管有单向阀。此时上方有重物10吨钢球高1米坠落于活塞杆端部,求重物对活塞杆的冲击力?
这个钢球可在sw中施加引力实现坠落。想请教的是,油缸是略微有压缩性的,像是一个弹簧一样的感觉吧。对冲击力影响会比较大。怎样模拟算出它能吸收多少冲击力?
小弟不得其法,望大家指教,谢谢!
不好意思图片一直上传不了。。。就是如何模拟计算出活塞杆处于伸长状态的油缸,活塞杆头部受到压缩方向的冲击力时,油缸本身能吸收多少冲击力?

网友:
液压没啥压缩性的,就是硬扛了吧。

网友:
冲击力是不是可以用动量定理求得?

网友:
冲击力学。一门比较高大上的力学分支,想弄懂的话,读研去吧。

网友:
应该类似空气弹簧之类的吧,瞬间按刚性(类比弹簧)之类的处理可能比较合理

网友:
如果是行业里面的典型应用,查资料,找书。
特殊应用就只有自己计算了。
仅仅是跌落分析的话,有限元很好过。如果加上油缸的话会涉及到流体之类的,比较复杂。

楼主:
谢谢大家!弹簧应是合理的。现在想想,主要的吸收力应该在于油管受压后的膨胀抖动变形,这样也许是有据可查的。

网友:
这个只要不超出活塞杆的受力极限,一般都是能受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