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用方程式求解尺寸?

楼主(2021-04-25):
今天一同事问我,Iventor有这样一个功能,如图1,A、B两点固定、C、D两点自由,但BC、BD分别竖直、水平。能否在solidworks中随意画个线段标记为X,然后对AD、AC分别用方程式标为100+X、100+2X,AD、AC各自的长度就可以测出来了。通过这个方法可以求解尺寸。问solidworks有没有相似的功能。我没找出来,但觉得这个功能蛮好,所以请教一下大家。

注:仅这个案例,可以用做图的方法求解出来,但对于逻辑关系复杂的就比较难了,比如AD=100+34X、AC=100+37*X*X.但如果用同事说的方程式的方法就很简单了。谢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21-4-27 06:15):
注意:A、B两点固定即完全约束住,不是AB线段固定,这两者是不同的。

楼主:
同事还举了个例子,如下图所示,两个尺寸都标为X,20、100中改任意一个尺寸,另一个尺寸跟着改。这个功能也蛮好,一并求解。

注:solidworks中可以采用镜像关系或尺寸相等的约束关系实现这个功能。鄙人是想知道有没有Iventor类似这样的功能及如何实现。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情况下有着难以比拟的妙用。谢谢。

补充内容 (2021-4-26 21:23):
上面写错了,修正为:两个尺寸都标为X,但数值却不固定,20、100中任意只改一个尺寸,X数值跟着改。这

网友:
solidworks里有方式驱动,用的好的人不多。

网友(点评):
是啊,我昨天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包括把X尺寸设置为从动

网友:
X1=X2  全局变量

网友A:
标注尺寸时,会弹出修改尺寸的窗口,鼠标放在数值窗口一会,会有提示输入数值或者先输入等号,在=后面就可以输入方程式,所以这个可以先画出各个线段,先标出X线段尺寸(记下它的尺寸名称,类似“X@草图1”),然后其它尺寸就可以用=100+"X@草图1"这样的方程式链接起来,也可以在X线段上右键,链接尺寸,把尺寸名称设为x,建一个为x的通用变量,这样方程式写成=100+"X"就可以了,或者更干脆可以不画x线段,直接打开工具-方程式建一个名称为x的通用变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注尺寸时,会弹出修改尺寸的窗口,鼠标放在数值窗口一会,会有提示输入数值或者先输入等号,在=后面就可 ...

正解。我建模同步带时就是这么干的,“方程式”里先设定“全局变量”节距P、小轮Z1,大轮Z2、中心距a,每次修改只在“方程式”里修改这些参数,模型自动就修改了。

网友(点评):
这才是方程式的正确打开方式,toolbox的很多零件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B:
第一个:

零件原文件,土豪请开始你的任性:

第二个:直接用对称或者相等约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

谢谢大侠,只是这个不能实现求解尺寸,因为水平线段、竖直线段没有设置为相等,另外16.25成为固定的驱动尺寸了。按我同事的说法,16.25应该是被求解的未知尺寸,
比如下面这个图片,A、B两端点的位置被固定死了,设置BC=BD且AC、AD段建立方程式后,X值应该被自动求解出唯一值(这个值不应该是16.25,应该是67.07,如第2张图所示),如果改变30、40两个值中的任意一个,X值也自动求解出来。但您这个一设置BC=BD后就提示过定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注尺寸时,会弹出修改尺寸的窗口,鼠标放在数值窗口一会,会有提示输入数值或者先输入等号,在=后面就可 ...

请问,如何不画线段直接建立通用变量?下图所示,我建立一个通用变量X,可是必须要输入具体的数值或方程式,但是这个变量应该是个未知数需要解析出来的,该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
这个只要公式正确,可以用软件自带的表达式给它列一个关系,它能自动计算出来!

网友(点评):
按理说是这样的,我把AB、AC段的方程式列正确了,可是再设置BC=BD。就报过定义,把名称为X的尺寸设置为从动也没有用,不知道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点评):
SW的方程式逻辑是单向驱动的,如果想求出X,唯一的办法是把原来的方程组求解,把x变成方程式驱动的尺寸,比如AD=100+x,AC=100+2x,导出X=AC-AD,这样就是标AD、AC尺寸,然后X线段上尺寸列方程“=AC-AD”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只是这个不能实现求解尺寸,因为水平线段、竖直线段没有设置为相等,另外16.25成为固定的驱动 ...

sw和aip两个软件的计算逻辑有区别,sw不能用未知的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