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图中板1和板2是两个8mm厚的45号钢板,用螺栓连接,用什么规格的螺栓?谢谢!

楼主(2021-04-26):
大家好!图中板1和板2是两个8mm厚的45号钢板,用螺栓连接,如何连接?可以用内六角螺栓吗?如果用内六角螺栓,该用多大的螺栓?板1中的螺纹深度多深?谢谢!

网友:
可以用M5、M6的都可以,螺纹深度10mm就够了,从底部打沉孔估计不行,目前你的2号板铣了估计厚度不够,那就从侧面,做一个直角的角件在上面打孔,分别在1号和2号上攻丝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是用来做什么的需要用45号钢,如果对硬度上要求没那么高可以用铝板,好加工。

网友:
厚度8,螺栓顶多也就6吧,既然板材选择高硬度的45号,说明受力不小,可这么细的螺栓还受剪切力,强度能保证吗?

网友:
改进一下结构吧!太不靠谱,别人会吐槽的。

网友:
1. 受力不是特别大用铝板
2. 底板改成10mm,用沉头孔M5,侧向力比较大或者精度有要求,就加两个销钉。

网友(点评):
分条陈述,看着靠谱,采纳这个意见吧。

网友:
这个滑台。。。。。。
你最好是参考下目前市场上成熟的结构,便宜还省心
做的东西虽然是非标的,但尽量用成熟的标准件来加工安装。

网友:
8毫米厚的板,太薄类,你螺丝孔也只能打M5否则就会破掉!

网友:
这个基本上不能用

网友:
市场上滑台这块板是铝的。

网友:
能不能焊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