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取料四杆机构为什么要加同步带

楼主(2021-04-26):
加同步带看似多余,实际上要想解释,我估计得从受力着手,图中就是我用惯量折算的方法,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不知道对不对,另外我也想请各位大神从受力分析图的角度解释一下

网友:
这同步带是为了保证取料端时刻保持垂直向下

网友:
还受力呢?猪头说的是对的。这是个平行四边形机构,加同步带是为了保持方向一致。

网友:
应该是受力方面的考虑,如果放大2个支点之间的距离d,单单依靠一个支点的旋转力,连接另外一个支点的连接杆会有跟随误差或者抖动吧

网友A:
电机做为动力源能提供源源不断的滑动力!

网友:
同步的要求,平衡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做为动力源能提供源源不断的滑动力!

滑动力?那会生热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滑动力?那会生热发烫

源?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