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层胶水环境中轴承选用问题

楼主(2021-04-26):
有个辊轴需要在涂层胶水环境(弱酸碱)中转动,使用普通轴承容易堵塞、卡滞,是否可采用铜套或者陶瓷轴承,或者还有其它更理想的?

网友A:
没有明白LZ的意思,左图叫浸入,右图才叫涂,涂时没有轴承在料里浸泡呀!

网友:
胶水输送齿轮泵用铜套

网友:
一般轴承外要加油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明白LZ的意思,左图叫浸入,右图才叫涂,涂时没有轴承在料里浸泡呀!

是左边这种情况,指的是涂层用的胶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左边这种情况,指的是涂层用的胶水。

类似这种就行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工程塑料型的导向转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这种就行

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