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凸轮分割器问题

楼主(2021-04-26):
现有一凸轮分割器,工位数为6,分割器节拍为3s,每工位需要静止时间为2s,假设现在分割器的输入轴为连续运转,则次分割器能用的分度角为多少?

网友A:
你要问的是驱动角吧,如果2s有余量,用120的,不然小于120度比较合适

网友B:
分割器正常情况下,输入轴电机都是连续转动,它的到位停止靠的是内部的凸轮机构来实现的,而不是频繁的启停电机。(甚至有些工况下,为了避免电机频繁启停,需要在电机和分割器之间安装离合器)
分割器的工位数、节拍时间、停止时间都是可以找厂家定制的,具体可以咨询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问的是驱动角吧,如果2s有余量,用120的,不然小于120度比较合适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割器正常情况下,输入轴电机都是连续转动,它的到位停止靠的是内部的凸轮机构来实现的,而不是频繁的启停 ...

好的,谢谢

网友:
60度旋转分度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