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工失败的例子

楼主(2021-04-26):
成工今天讲个失败的例子。

公司原有产品动力部分采用步进电机—凸轮分割器—负载。设计这款产品的工程师一个不剩地全走了,我没有见过面。

新研发产品要求结构形式尽可能与原产品相似。前期实验为了加快速度,要求尽量用公司现成的零部件。

新产品负载扭矩8NM,工位数6。

我原来没有用过凸轮分割器,凭想当然认为:凸轮分割器输出轴转一圈,输入轴转过的圈数不就是速比吗,于是选了个公司现成的步进电机(1.8NM),选个了工位数是6的凸轮分割器,凸轮分割器花了公司1500的银子。

装配好了,电机啃哧啃哧热情似火地想动动不了,我的老脸日落西山红霞飞。

查凸轮分割器资料一看,醒悟得比当时蒙着选型时候还快,意念中抬手啪啪就是俩耳光。

入力轴驱动角180度。也就是电机转一圈时只有半圈在出力干活,这干活的半圈驱动负载转过了60度,因此计算驱动扭矩时的速比应该是3。

赶快改,都用步进电机了,要啥凸轮分割器,300买个涡轮蜗杆减速机,电机还用原来的,装上后转得随心所欲。

领导见300能解决的问题,原来用1500,表扬得我又一次红霞飞遍老脸。

到现在公司里谁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电机带不动。那个1500的凸轮分割器早被当作废铁卖掉了。

网友A:
非常成功嘛!

网友(点评):
人才啊,我第一次用分割器也不敢这么搞,起码先看看供应商发的图册,上面有教你怎么选型。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帖子发在这里,一来是提醒像我一样,喜欢蒙着做设计的被人喷为98%的。
再者,虽然后来我采用涡轮蜗杆减速机成功了,但我始终想知道,原来的工程师用步进电机加凸轮分割器这种形式的初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成功嘛!

你成功地抢了我自己想坐的沙发

网友B:
好贴,顺便问下楼主,能不能发个三维图看一下,新人没见过

网友C:
   你确定你的蜗轮蜗杆减速机定位可以做到凸轮分割器的定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你的蜗轮蜗杆减速机定位可以做到凸轮分割器的定位精度?

写帖子嘛,细节没法交代得特别清楚,不然就成了懒婆娘的裹脚布了。当时的情况是需求的精度非常低,现在用的涡轮蜗杆减速机背隙实测达到1度多。几百台设备在现场跑着,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贴,顺便问下楼主,能不能发个三维图看一下,新人没见过

谢谢!发图涉及到产品的整体结构。 你可以网上搜索凸轮分割器的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帖子嘛,细节没法交代得特别清楚,不然就成了懒婆娘的裹脚布了。当时的情况是需求的精度非常低,现在用 ...

那就对了,一般分割器定位精度±30“到±60“的样子。定位准,价格贵。

网友D:
往往这种根据现场故障现象分析故障原因的情况比较难,这是导致故障的原因比较隐晦。

网友:
|move3309发表于 04-26 06:53自己先顶一下。

帖子发在这里,一来是提醒像我一样,喜欢蒙着做设计的被人喷为98%的。

再者,虽然后来我采用涡轮蜗杆减速机成功了,但我始终想知道,原来的工程师用步进电机加凸轮分割器这种形式的初衷。
估计是他想实现精确的控制旋转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往往这种根据现场故障现象分析故障原因的情况比较难,这是导致故障的原因比较隐晦。

师傅,他写的这结构我看了半天没看懂,步进电机+凸轮不对吗?

网友E:
步进电机自带停止功能,脉冲控制容易调速,同等扭矩输出体积远远小于感应电机。
步进电机直驱会有震动问题,看来产品要求不高。
看这个1500一个的价格,分割器规格是4.5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步进电机自带停止功能,脉冲控制容易调速,同等扭矩输出体积远远小于感应电机。
步进电机直驱会有震动问题 ...

看来你很熟悉,有相关问题向你请教,还望多多指点。

网友F:
没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搞明白

机械这个东西,纯文字很难把一个问题说得很清楚,如果读者又恰好没接触过这块,那就更难理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帖子发在这里,一来是提醒像我一样,喜欢蒙着做设计的被人喷为98%的。
再者,虽然后来我 ...

定位精度肯定是不一样的。减速箱都是有背隙的,并且不小,定位是不太可靠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帖子发在这里,一来是提醒像我一样,喜欢蒙着做设计的被人喷为98%的。
再者,虽然后来我 ...

而且,一般都用上分割器了,也没必要用步进电机了,一般都是普通电机配它,电机直接就不控制了,可劲转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而且,一般都用上分割器了,也没必要用步进电机了,一般都是普通电机配它,电机直接就不控制了,可劲转就 ...

原产品以及后来我做的产品有一个情况,负载并不是单向固定节拍转动,方向和节奏都会无规则变化,只有工位间隔是固定的。这也是选择步进电机的原因。

网友H:
俺什么时候才能像楼主这样失败一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俺什么时候才能像楼主这样失败一次呢

现在说来云淡风轻,个中辛酸,难为外人道啊。当时刚刚过了三个月的试用期,要是试用期里出现了这样的设计失误,很有可能这份工作就丢了。

网友:
以前这么选估计是考虑了别的问题,肯定不是精度的问题了。估计是老板也不懂,这人走了,他的理念没有留下来,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现在已经不知道了。

网友:
闭环步进加上涡轮减速机代替凸轮分割器很好用,价格便宜,安装方便。
输出轴我一般加一个刹车鼓用扁皮带做成抱箍调好适合的摩擦力
一般的轻载和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完全够用了

网友:
我之前在面板厂做设备工程师的时候,管理的一些设备上用到分割器,没仔细去研究,大概是电机给一个初始力让它转起来,然后它自己会停到准确的位置上。当时那个设备是转盘4工位的,第一个工位放上液晶屏,旋转90度点亮之后上方CCD拍照检测分析,再转90度把不良品贴上标签,再转90度把良品和不良品分盘放置,然后周而复始。这样需要定位精准拍照分析的情况,分割器确实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