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尺寸弧形零件断裂视图问题

楼主(2021-04-26):
今天画了一个半径90多米的弯曲成型的管子(弧长11米多),用焊件建模做的,然后导出为零件,出零件图时用了断裂视图,用中心线功能画了中心线,可是问题来了:标弧长很蛋疼,
无奈之下在特征里做了一个草图,可是在工程图还是标不了草图的弧长,
在工程图画弧,也标不了弧长

网友A:
建模的时候考虑出图
提前在草图里标注好弧长
哪怕是从动尺寸

出图的时候通过“模型项目”导入弧长尺寸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模的时候考虑出图
提前在草图里标注好弧长
哪怕是从动尺寸

多实体导出的模型,没有草图,除非把模型实体删除,重新建模;
我现在只能不用断裂视图了,这样就可以标注弧长

网友B:
标注的效果不太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注的效果不太理想

是的,我也是这样的效果

网友:
圆弧半径太大,标注出来不好看。我们一般都是把在solidworks下的2D图转化成AUTOCAD下的2D图去标注,尺寸比较稳定。

网友:
想这种情况,我就把数模导出2D图形,在CAD里面给它标注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实体导出的模型,没有草图,除非把模型实体删除,重新建模;
我现在只能不用断裂视图了,这样就可以标 ...

这事反过来想。。。做软件的就没预计到有人会打断弧长再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事反过来想。。。做软件的就没预计到有人会打断弧长再标注。。。

模型比较长,不打断基本上就是一条线,从机械制图习惯来说,这种细长的出图打断表达比较好,但是打断了软件标注就不理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型比较长,不打断基本上就是一条线,从机械制图习惯来说,这种细长的出图打断表达比较好,但是打断了软 ...

或者说打断视图的时候,更多是用在“打断直线”的场景而不是“打断弧线”
谁知道打断部分长啥样呢,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说打断视图的时候,更多是用在“打断直线”的场景而不是“打断弧线”
谁知道打断部分长啥样呢,对吧 ...

嗯,软件打断只考虑了横平竖直,连斜杆打断都没有,更不用说弧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软件打断只考虑了横平竖直,连斜杆打断都没有,更不用说弧形了

我不是这意思
我想说打断视图的应用是有局限的,
不是什么形状的图形都可以打断
就圆弧来说,不满足“沿长度方向的形状相同”

下图是某教材关于打断视图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这意思
我想说打断视图的应用是有局限的,
不是什么形状的图形都可以打断

从机械制图出发,等截面时可以打断的,但是软件不支持曲线打断以及斜线打断
软件只能横平竖直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