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所要求的转速比较慢

楼主(2021-04-26):
我测出扭矩,扩大两倍选用个2.3nm的步进电机,但是设备所要求的转速比较慢,要加个减速机吗?还是说我买个0.23nm的步进电机,再买个1:10速比的减速机呢?

选择电机

选择电机

网友:
去查一下步进电机转速和输出扭矩之间的关系曲线,你会有惊喜哟

网友A:
搞一个步进电机装上就好,步进电机转速高了扭矩会衰减

网友(点评):
需要相应的驱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一个步进电机装上就好,步进电机转速高了扭矩会衰减

不用减速机吗,可是我这设备得低速运行的

网友:
低速大概多少,步进的低速转起来也是很感人的。

网友:
要看转速

网友:
转速和扭矩是有关联的,不能单独考虑一个量。

网友:
靠步进电机提高输出力矩,效果不大!最好是换成减速机,输出扭矩成倍提高。

网友:
现在的命题都是比较模糊,哈哈,还是谢谢大神的解答

网友B:
你是认为步进电机有最低转速限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认为步进电机有最低转速限制吗?

就是这个设备工作时转速比较低,转速低的话,那不是得加减速机。我测的扭矩很小,想知道是不是一定要用减速机。

网友:
数呢,数呢,数呢,慢到什么程度总得有个数吧。还有,这手轮位置换了电机后是想实现什么目的?换了电机后人和这设备怎么交互?你想让步进电转多少度怎么给它指令?

网友C:
100R/min  直连  1R/min加减速机  0.1r/MIN  加多级减速机

网友:
步进电机给一个脉冲就走一步,速度快了会失步,速度慢相对好些。
应用里,用步进电机很多都配套减速机使用,是因为步进电机额定转矩太小,用减速机加大输出力矩,当然减速机也可以精度物理细分

网友:
首先你要先去看步进电机的选型手册,对照电机与转速输出扭矩,看你这个转速下的电机输出扭矩是否达到你的需求,加减速机可以达到加大扭矩的目的,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R/min  直连  1R/min加减速机  0.1r/MIN  加多级减速机

说得对,步进电机快了会丢步,太慢又会低速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