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下图中钢板上的孔1位置打M6螺纹孔,在solidworks异型孔向导中,这样设置对吗?

楼主(2021-04-26):
大家好!下图中钢板上的孔1位置打M6螺纹孔,在solidworks异型孔向导中,这样设置没错吧?谢谢!

网友:
选第四个

网友(点评):
第三那是螺纹底孔

楼主:
标准选哪个?GB还是ISO?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准选哪个?GB还是ISO?

选GB

楼主:
我看到别人的底板零件中,打螺纹孔选的标准是ISO。

网友:
这问题有点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别人的底板零件中,打螺纹孔选的标准是ISO。

有GB就选GB,没有,那选ISO基本上也一样的

网友:
孔方向是不是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别人的底板零件中,打螺纹孔选的标准是ISO。

中国标准大多是参考ISO来的,你可以把GB标准找来,看看前言里关于标准的引用。

网友:
选择第4个才是螺丝孔。

网友:
第四个,第三个只是螺纹底孔,最后需要需要攻牙,就是第四个的虚线部位

网友:
尽量不要用细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