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的集合惯性和截面惯性是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21-04-26):
铝型材的集合惯量和截面惯量是啥意思

网友:
材料力学的东西,这玩意三两句话很难说清楚的

网友A:
我建议你先去百度。

网友:
先把样本定义坐标方式弄清楚,再看对每个坐标轴的惯量计算公式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先去百度。

就是百度上面求而不得,所以才到论坛里问问

网友:
好像是做梁和杆计算用的

网友:
这里面有型材截面惯性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