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滚子轴承这么安装可以么?请教论坛的朋友

楼主(2021-04-26):
这样子轴向定位可以么?

网友A:
  你这样,内圈和混子还是会沿轴向游走的。换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内圈和混子还是会沿轴向游走的。换个方向。

换个方向,这样可以么?

网友:
可以,但是轴需要用锁紧螺母锁紧位置防止内圈退

网友:
外圈也需要固定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方向,这样可以么?

没第一种刚性好

网友:
反过来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方向,这样可以么?

这样轴向定位是起到了,就是看着那那别扭。

网友:
机架孔洞的最小一直径不仅要保证轴的最大直径能穿过去,还要保证轴承内圈和滚子也能穿过去,除非你的滚子和内圈是可分离的,或者有一侧内圈与轴是间隙配合。另外,要想好游隙怎么调整。

网友:
角接触球轴承安装有背对背和面对面安装方式,根据你实际轴系的支承刚度和抗变形能力选择。

网友:
第一种,外圈不用顶死,内圈要上圆螺母锁紧和调节内圈间隙。

网友:
这种轴承轴向顶不住啊,会产生较大的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