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这样的频率能搞多久?

楼主(2021-04-26):
看到别人这样做的结构,往复行程19mm,一分钟300次,机器是做测试用的几乎很少停机,请问这样的导轨能用多久?  别人这个机器还没给客人使用过,我厂现在要做这种,我想做的是把凸轮移上去与夹具轴同一高度,去掉直线导轨,在夹具轴上装石墨铜套,那样会更耐用吗?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不上图,想不明白,或者是懒得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上图,想不明白,或者是懒得想

我上了图不知为啥没显示

网友:
微型导轨,轻载荷,

网友:
你这线速也就一分钟十几米,线轨高速能到百米,线轨的寿命都是万公里计的,所以润滑好随便用个2-3年。

网友(点评):
忘说了反而你说的石墨铜套这个用在你这才是真正的易损件,

网友(点评):
导柱导套正常使用寿命也是很长的,比如冲床,模切机,各种包装机械的切刀导向

网友:
   三年没有问题。我们在用的,当初俺自己做的,在生产线上使用,24小时使用,目前使用了五年,还未见异常。

网友:
线性导轨有寿命计算,样本上都有计算公式,你可以算一下,有个理论寿命

网友:
这个寿命是可以计算的,另外直线导轨是滚动摩擦,衬套是滑动摩擦。一般来说滚动摩擦的使用寿命比滑动摩擦长。

网友:
安装精度好,可以用好久的,导轨出问题感觉都是没安装好,有的都不打表就直接上

网友:
可以的,增加石墨铜套可以减小摩擦或磨损!

网友:
首先,石墨铜套更适合用于轴的旋转运动而并非轴向线性运动;其次成套的线性滑轨是滚动摩擦,你自己加工轴和铜套的配合精度无法保证不说,两者滑动摩擦受力不均铜套易变形易损

网友(2021-06-18):
导轨肯定没有问题,如果你用石墨铜套你就准备一大堆备件吧,哈哈哈

网友:
高速轻载用导轨,低速重载用导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