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形块增力机构设计,理论值和实际值相差太大,咋回事啊?

楼主(2021-04-26):
设计了一个楔形块增力机构,但是实际值比理论值小了50%,楔形块的硬度60HRC以上,斜率使用慢丝割的,相关接触面也是经过热处理,硬度均在55HRC左右,不知道到底咋回事? 求教指点

网友A:
楔块角度

网友:
应该是摩擦系数问题

网友:
粗糙度值大了,摩擦系数大造成的损耗。

楼主:
慢丝割过的表面粗糙度的确不光滑,但是斜率比较小,又是分段的,使用磨床磨削  不太好磨啊,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楔块角度

慢走丝割的,精度应该还是有保证的吧

网友:
接触面最好能保证表面光洁度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