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这个是什么内螺纹

楼主(2021-04-27):
我没查到这个螺纹,同事说M6*0.8,我觉得不是。

楼主:
主要是这个人给我们的图纸中螺纹全是公制的,为啥会有这么一个螺纹呢,我搞不懂

网友A:
没有对应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对应件吗?

不对应,看着像M5.8*0.8

网友(点评):
俺不是说对应这个表,是找对应拧入的那个件的图纸或模型。

网友B:
你直接问画图的人不得了,猜错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问画图的人不得了,猜错了怎么办

这是外国客户的,问的结果是按3D制作。我也没有螺纹规,怎么检验它啊

网友C:
可以返回看草图吗?可以的话看草图就知道了。

网友D:
看草图和坐标设计树里螺旋线的设置参数。

网友:
如果不是客户要求,换成常规的螺纹 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草图和坐标设计树里螺旋线的设置参数。

STEP的我无法看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返回看草图吗?可以的话看草图就知道了。

我用solidworks看不了STEP的草图

网友:
这个螺距仅供参考,一般不会去量数模,测不准的。

网友:
图纸标注了就按照图纸来,数模只是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STEP的我无法看草图

直接让客户出CAD标注好不就行了,3D让他们提供源文件,自己猜测万一错了呢万一客户是个小菜鸟随手画的呢,做错了你给公司买单?

网友:
这个你要跟对方确认的  让对方直接告诉你  自己去猜 不管猜对猜错都是要担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