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画法及注意事项请教

楼主(2021-04-27):
最近一直接触相关齿轮机构,请问各位前辈直齿轮画法及正确的参数顺序该如何确认

网友:
现在是CAD,而且齿轮的参数曲线都有现成的,下载一个,用软件改成你需要的参数生成就OK了。直齿更简单,齿数、模数、压力角,要不要变位等等

网友:
弄个插件最简单 徒手的话 渐开线我也不太懂

网友:
inventor 自带齿轮生成小插件。参数还是要跟着感觉走的。

网友:
设计是设计,画是画,怎么画,楼上的方法都行。设计,问题就多了,先把手册上齿轮那一块通读一遍。

网友:
画图只是一方面。参数选择正确合理,标注恰当才是对的。

网友:
一般软件都有自带插件,一键生成齿轮模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