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问问这个孔的装配间隙

楼主(2021-04-27):
孔是5的 帽子要多大比较合适   盖子的固定倒扣    ABS 材质

网友A:
配合零件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合零件的作用?

简单的的一个盖子扣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的的一个盖子扣上去

给个小间隙配合。

网友:
沉头直径9,应该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