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应力分析时,提示一个或多个薄实体被视为实心体怎么办?

楼主(2021-04-27):
如题,有人知道怎么办吗

网友:
是不是 选中了型材草图?

网友A:
这是因为模型网格没有划分好,数模有问题,需要简化。

网友B:
把没用的模型都删掉

网友(2023-02-22):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模型网格没有划分好,数模有问题,需要简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没用的模型都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