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下图中支架上的加强筋是如何做出来的?是焊上去的吗?谢谢!

楼主(2021-04-27):
大家好!下图中支架上的加强筋是如何做出来的?是焊上去的吗?谢谢!

楼主:
大家在solidworks中,一般画加强筋3这样的加强筋,怎么画?拉伸命令吗?可以用筋命令吗?我可不可以画几条线,然后选择横截面,就生成加强筋?solidworks中有这种命令吗?谢谢!

网友A:
这样看好像是铸出来的,焊接的不应该这样。

网友:
应该是铸造出来的,除非只做一二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在solidworks中,一般画加强筋3这样的加强筋,怎么画?拉伸命令吗?可以用筋命令吗?我可不可以画几条 ...

斜筋可以直接用筋命令画出来,图上这种直接画草图拉伸,或者画外轮廓线用薄壁拉伸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在solidworks中,一般画加强筋3这样的加强筋,怎么画?拉伸命令吗?可以用筋命令吗?我可不可以画几条 ...

有筋板命令,设置尺寸参数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在solidworks中,一般画加强筋3这样的加强筋,怎么画?拉伸命令吗?可以用筋命令吗?我可不可以画几条 ...

网友:
单从一个模型上来说,一切皆有可能,铸的,焊的,注的,扣的,捏的......首先材料不清楚,尺寸不清楚,做几件不清楚,功能不清楚,工期也不清楚,做设计难得就是这些都得考虑。

网友:
多种方式都能实现  焊就可以

网友:
看实物才能确定是怎么弄上去的,模型谁知道呢,但是目视你这个加强筋高度太小了吧,和板的高度接近,起不了多大作用,反而容易引起板平面变形.

网友:
注塑件。如果钣金或者铸件设计成这样也是见鬼了

网友:
这么小的台阶,多半会铸造,焊接很容易就咬边。

网友:
材质,啥材质啥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看好像是铸出来的,焊接的不应该这样。

他这是合并同类了,看起来像是铸件,实际上肯定是焊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