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逆止器加工厂家

楼主(2021-04-27):
请有技术实力的逆止器厂家和我联系一下。
图纸和联系方式在附件里。

网友:
洛阳有一家

网友A:
常用的逆止器有带式逆止器,滚柱逆止器和异形块逆止器;楼主需要哪种形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逆止器有带式逆止器,滚柱逆止器和异形块逆止器;楼主需要哪种形式的?

对内部构造没有要求,哪种形式都可以,保证安全制动和外形尺寸。最高转速在150--360r/min之间,长期不间断运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内部构造没有要求,哪种形式都可以,保证安全制动和外形尺寸。最高转速在150--360r/min之间,长期不间 ...

逆止器在电机尾部安装,如是稀油润滑的要确保18月内不能密封漏油;如是润滑脂的,长期在60℃左右的温度,不能板结,影响逆止器制动功能。

楼主:
逆止器安装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