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丝杠

楼主(2021-04-27):
如果使用梯形丝杠来完成机器人的伸缩动作,应该如何设计梯形丝杠,主要是不会确定公称直径,
还有他的轴向载荷应该如何计算

网友A:
手册里啥没有,听我们在这儿胡咧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里啥没有,听我们在这儿胡咧咧。

主要是轴向载荷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轴向载荷不知道怎么搞

他应该也不了解,你去问问厂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轴向载荷不知道怎么搞

载荷不知道确实没法搞,就好像让你买个秤,又不告诉你是用来秤多重的东西的。设计得有需求,需求得明确。如果没有载荷的数据,就去推测,推测不出来的,就去实测,再不就类比。
比如自行车载重量,是不是可以去合理地推测。
比如一个复杂的结构转动起来需要多大扭矩,是不是可以用一把扭力扳手实测出来。
比如想把燃油车上的发动机换成电机,电机的功率是不是可以类比发动机的功率。

网友:
梯形丝杠选型,主要有以下几点:1.计算轴径2.自锁角度3.衡量压杆稳定性4.传递效率计算5.考虑夹紧力的问题。
牙型角α=30°
螺距P 由螺纹标准确定
牙顶间隙ac P=1.5~5 ac=0.25;P=6~12 ac=0.5;P=14~44 ac=1
外螺纹:大径d 公称直径
中径d2=d-0.5P
小径d1=d-2h3
牙高h3=0.5P+ac
内螺纹:大径D4=d+2ac
中径D2=d2
小径D1=d-P
牙高H4=h3
牙顶宽f=0.366P
牙槽底宽w=0.366P-0.563ac
螺纹升角ψ tgψ=P/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