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详细解读一下这个液压泵到底是怎么运行的?

楼主(2021-04-27):
能不能详细解读一下这个液压泵到底是怎么运行的? 实在看不懂啊

网友:
伺服变量泵,先流量后压力

楼主:
能不能具体说一下工作流程,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
能不能具体详细说一下工作的流程

网友:
一个完整的液压系统主要分五个部分组成,即动力元件,执行元件,控制元件,辅助元件和液压油。先搞清楚各部分的功能。

网友:
1.9.1放大器把0-10V的电压信号分成两路传给PV1比例电磁铁和BQ1转换器,PV1控制泵的伺服流量进入到伺服变量缸无杆腔,BQ1转换器把放大器的信号转换为一个伺服变量柱塞的阻力,最终依靠进入到伺服变量缸无杆腔的油压与转换器产生的阻力平衡来确定该泵的实际排量,以上相当于一个电比例变量液压泵。除此功能外,泵上的两位三通伺服阀芯和14MPa溢流阀配合使得该泵变成了压力补偿泵(恒压泵),确保泵的最高输出压力不超过14MPa。综合以上,这个泵的工作压力低于14MPa,是比例变量泵,输出压力一旦等于14MPa,则变成了恒压泵(但是最大流量仍然可调),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22-02-23):
这是负载敏感泵,泵和负载敏感阀都是集成的,我给你上负载敏感泵的工作原理,你看下,可参考

网友:
不一样,但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