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化建模心得体会

楼主(2021-04-27):
制定参数化设计框架:包括指定变量,随动变量,固定量,这里的量可以是数值也可以是关系、条件等。
通常在做参数化设计初会建立或找到一个你想要的参数化的固定型号的模型,然后根据模型指定简单合理的参数化方案,主要包括参数输入和导入,参数关联,模型分层,用更易于参数化的建模思路进行建模。
输入和导出:参数化模型所需的参数导入一般有以下几种路径,属性,方程式变量,设计表和二次开发。我一般常用的是自定义属性标签的属性导入和设计表导入,对于简单零部件或装配体自定义属性标签的属性导入可视化好,便于更改操作,复杂装配体一般采用设计表导入方式,设计表导入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对于系列化设备,设计表可以直接关联设备的尺寸或特征参数,覆盖或新建设备属性等。还有一种是可以用设计表格内的函数取代方程式内函数,方便复杂参数化模型的建立。
参数关联,对于SolidWorks内的参数关联一般采用方程式及其函数进行关联,同时布局草图也是很好的关联形式,设计表可以实现表格直接关联。对于装配体内的特征或参数关联,参数最好至上而下关联,但有些特征比如阵列驱动的阵列可以同层级关联,但尽量少用同层级关联模式,应为可能涉及循环引用问题。
层级问题主要是方便建模和拆图,和一般装配体建模相同。
特征选择,有些特征参数是无法在方程式内找到参数进行更改的,如果变量为这些特征应尽量避免,同时特征树里的文件夹也应充分利用,比如在压缩时父项压缩子项也会被压缩,但解压缩时,父项解压缩子项不会自动解压缩,这就需要文件夹帮助。

网友:
习惯了看图,看纯文字眼晕。多年前论坛里  @师妹小  做得就挺好,先上图,后谈问题。

楼主:
设计表驱动的参数啊设计,选择一款圆形除尘器作为案例分析,这个是前一段时间完成的一个工作,模型就不发了拿他来说说参数化建模问题,设计表第一页,是SolidWorks设计表自己默认页面,所有和该除尘器相关的变量都可以在这里建立,

其他各页过表格将相关变量和表格内其他变量相关联。最终将参数送到默认页面关联SolidWorks

网友:
其实很少用的

网友:
这个不太好掌握,研究透彻后也需经常练习,否则就会忘掉!

网友A:
楼主,我也在搞参数化建模
现在有个问题摸不到头绪
就是如何实现自动化装配
比如装配体A下有零件B(配置B1,B2。。。)、C(配置C1,C2)。。。
如何通过A中的参数变化,自动选择下级零件的不同配置进行装配?
拿除尘器举例,就是给定除尘器规格,如何自动选择对应的进出口法兰或者滤芯(布袋)进行装配?

楼主(2021-07-06):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在搞参数化建模
现在有个问题摸不到头绪
就是如何实现自动化装配

方法有二:1可以做由上至下设计,根据装配体设计表直接调用相应的除尘器和法兰配置,
2,将法兰座成参数化性质,不用配置文件,通过测量除尘器有关参数直接驱动法兰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