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复制文字问题

楼主(2021-04-27):
2016版sw,从sw里复制文字比如文件名,料号等不能粘贴到excel或者erp系统里,我确认已经成功复制了,可以在sw内部零件之间互相粘贴,就是没法粘贴到别的文档里,反过来,从excel里复制的内容可以往sw里站,不知道是哪里没有设置对,求教高手。

不存在是不是管理员权限的问题,因为我用的就是管理员权限登录的。

网友:
erp不能连接solidworks吗,你这是正版的吗,正版应该有与solidworks无缝连接的插件,该不会是小型吧,连个插件都不提供

网友:
这个没办法直接复制粘贴使用的,两种软件不兼容。

网友:
具体是从哪里复制?从sw树复制文件名到excel没问题,最早2005版本就支持了。你确认下是不是erp系统或者加密系统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