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节机械臂是什么材料?

楼主(2021-04-27):
请问关节机械臂是铸铝?还是铸铁?
那么重载、轻载、工作环境下和单件小批或大批量生产情况下又是什么材料?谢谢!

网友:
这个种类就多了,铸铝,铸铁,碳纤维等都有。

网友:
根据工作状况,负载状况来选择,要重量轻,强度大,刚度高,控制灵活等,可以考虑合金钢,铝合金,碳纤维等。

网友:
铝用的多。。
喷涂有用碳的

网友A:
最好是铸铝,刚度足够,铝材质也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铸铝,刚度足够,铝材质也更轻。

碳纤维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