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加工过这几个材料吗?PTFE、FEP、PFA、ETFE、AF、NXT、FFR

楼主(2021-04-28):
有朋友加工过这几个材料吗?PTFE、FEP、PFA、ETFE?  新业务  客服让我们用机加工来做,  直径130,厚度0.5,特别有韧性,还很薄

网友A:
客服让你同时加工这几种材料的薄板吗,还0.5毫米,这么薄的塑料如何拾取

网友B:
这个版本加工过程中易变形,这个问题需要在工装里面规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服让你同时加工这几种材料的薄板吗,还0.5毫米,这么薄的塑料如何拾取

主要是PFA 材质的, 初步考虑用真空吸附的方法来装夹,就是不知道形变量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本加工过程中易变形,这个问题需要在工装里面规避。

主要是PFA 材质的, 初步考虑用真空吸附的方法来装夹,就是不知道形变量大不大。   第一次搞这个   担心形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