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尼龙棒料 内孔4mm公差-8微米-2丝 怎样加工

楼主(2021-04-28):
请教大神  尼龙棒料 内孔4mm公差-8微米-2丝 怎样加工

网友A:
这种小零件量大用车的吧,把孔钻好,再填充孔防止外轮廓加工变形,只能试一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B:
马上夏天了,早晚和中午的温差就可以把整个零件搞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点评):
一句话说到根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模?

机加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零件量大用车的吧,把孔钻好,再填充孔防止外轮廓加工变形,只能试一下看看行不行。

钻  研 绞  镗都试过了 依然超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上夏天了,早晚和中午的温差就可以把整个零件搞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这种料怎么能有这么高的加工精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马上夏天了,早晚和中午的温差就可以把整个零件搞的不要不要的。

确实,这活儿冬天师傅会接,夏天的画,每个1000件起步的,师傅肯定是黑脸的,而且大概率要夜班的时候去干。

网友:
我这边做的尼龙的活,没有这么小的,尼龙也做的少。
正常图纸尺寸公差要求高的部位在内孔,我会和客户确认尺寸公差按IT9级加工。

网友:
尼龙材料变形太严重了,很难保证这个公差,不过可能有稳定性很好的改性尼龙。

网友D:
我能想到的,模具,3D打印。

网友:
内孔是因为尼龙削挤变形,才导致超差的,盲孔加工是不行的,建议先钻内孔粗加工,然后通孔精加工内孔,刀片锋利点,冷却液压力足点

网友:
想请教大佬尼龙料什么情况下会标那么高精度?这个安装的挤一挤不就没有了?

网友:
这得高精密的小型数控机床才能加工出来了。

网友E:
这尼龙件要求好高啊,而且壁这么薄。温差还不能太大。试试挤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尼龙件要求好高啊,而且壁这么薄。温差还不能太大。试试挤光。

我觉得设计者将公差过度标高了

网友:
机加工做不出来的,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见意不要搞,尼龙热膨胀系数高

网友(2021-05-31):
引用 网友D:
我能想到的,模具,3D打印。

3D打印也可以这么高精度吗,没有接触过这么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