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安装面和丝杆轴承座集合在机座上,无专门的丝杆轴承座,还需要专门打导轨和丝

楼主(2021-04-28):
导轨安装面和丝杆轴承座集合在机座上,无专门的丝杆轴承座,还需要专门打导轨和丝杆平行度吗?比如下图这个雕刻机的Y轴。
如果要打丝杆顶、侧母线,万一不平行,是调整导轨还是调整丝杆哦

楼主:
这种是不是直接就靠机加工保证就行了,不需要打表。

网友A:
机加工如果保证不了 我觉得要增加材料的方法(也就是用塞片去垫,导轨这边)相对方便。

网友B:
你这丝杠都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丝杠都偏了

不在导轨正中间,不影响使用,偏载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加工如果保证不了 我觉得要增加材料的方法(也就是用塞片去垫,导轨这边)相对方便。

那确实没办法了,竖直方向给导轨塞垫片,难度太大。但是因为丝杆是竖直方向运动,如果把机座放平来点,挠度影响又大。那只能机加工保证了。那打表也就无意义了。

网友:
导轨固定面是可以进行刮研的

网友:
其实这样的铸造基座比焊接而成的型材更能保证精度,整体性的刚度更好!

网友:
可以用。就是装配、维修等麻烦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是不是直接就靠机加工保证就行了,不需要打表。

要求不高的话直接装,手动不卡顿就没啥问题,特别高精度的没做过,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2021-11-02):
结构没问题,导轨与丝杠不平行的话,需要刮研导轨安装面。